马达支架加工,是铣削?

楼主(2020-09-03):
针对该图,马达支架,采用的是铝材。
1.加工过程中,是采用一整个四方形铝块通过掏空中间孔,然后加工的吗?
2.或是加工中,采用了铝板焊接后进行加工。
3.我在淘宝上想购置下,发现商家跟我说是通过数控中心直接加工出来的?

网友A:
1、铸造后加工
2、焊接后加工
3、金属填料成型后加工
等等

一个铁疙瘩掏空的玩法,仅限土豪用户,家里有矿还不止一座那种。

网友(点评):
对于这种零件我们之前是直接铸造一批毛坯备着,然后按照选用电机的不同再根据图纸加工,因为批量比较大。这样子省成本,省工期

网友:
3D打印 土豪玩法

楼主:
针对该类零件,铝材料的,如果采用铸造方法,加工时间很长。1.针对该零件采用的是小批量,单件加工。
2.针对该零件,需要针对加工成本核算,以最少的成本加工出该结构形式。
3,因此,是不是采用铣削加工,再加上镗孔。
4.零件的用途:就是针对安装小型的马达或是减速机。
5.针对该零件,想知道例如直线模组里面会经常用到该类型的马达支架。

铝合金材质

铝合金材质

网友:
小批量做,这个用铝方通管加工应该比较省料。
铣削前后方向那四个缺口,打孔,换镗刀杆扩孔,镗台阶,一般的炮塔铣床这么干应该可以做出来。

网友:
铝很好铸造的

网友B:
批量做,一般都是开模铸造+机加工+热处理+表面处理,大概这么些过程。
要做个几样,我觉得,还是焊接再加工方便

网友(点评):
压铸的铝合金,能热处理的几乎没有。。。。。

网友(点评):
是的,压铸铝热处理得起泡了,我就是大概描述一下过程

网友:
   为啥不买现成的回来二次加工?小批量的话

网友:
板件焊接呀,家里有矿吗?一整块掏

网友:
以我的实际应用经验,这个零件偶尔使用不成批量,采用的是整个铝块掏的办法,材料费其实不值几个钱。

网友:
这个件机加工比较麻烦,因为有死角,用电火花的话,价格就高了,但是如果需求的件不多,可以考虑机加工

网友:
铝材焊接,本身加工商就少,而且价格也不便宜吧,另外,淘宝客服的水平,我觉得可能有限

网友C:
批量大,铸造后,加工安装面;

没有量就采用焊接方式。用铝锭掏空,再加工,加工费不少呢。

网友:
整块材料,在加工中心上铣削出来是不可能的,成本太高,应该是焊接后再加工的吧

网友:
首选铸件。

网友:
压铸、端面铣、车床镗孔

网友:
这样的形式尺寸不大,一般都是铝块加工的,
如果来个1米见方的那肯定是其他方式了,
只要保证质量,管他怎么加工呢,价格谈拢就好

网友:
批量生产主要,用铝压铸成型工艺,加工余量小,工作效率高。单件用焊接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批量做,一般都是开模铸造+机加工+热处理+表面处理,大概这么些过程。
要做个几样,我觉得,还是焊接再加 ...

铸造,有沙眼,这很难搞

网友:
一言难尽啊

网友:
感觉是铝合金方管,型材加工

网友:
先做成铝管型材的吧。

网友:
铝材焊接我没见过。想知道有没有成熟的方法。

网友D:
这种电机笼我们经常用,一年要用1000多个吧,外形60*60的,材质6061铝型材,一个材料大约12元,CNC加工费是25元一个。零件要求不是很高,但是要加工几个面,考虑过铸造,铸造厂的老板说铸铝的做不了,要用不锈钢,具体什么原因不记得了,因为不锈钢加工比较麻烦就没考虑铸造,所以还是用铝管CNC加工

网友:
引用 网友A:
1、铸造后加工
2、焊接后加工
3、金属填料成型后加工

iPhone笑而不语

网友:
引用 楼主:
针对该类零件,铝材料的,如果采用铸造方法,加工时间很长。1.针对该零件采用的是小批量,单件加工。
2.针 ...

焊接后加工或者螺栓拼接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电机笼我们经常用,一年要用1000多个吧,外形60*60的,材质6061铝型材,一个材料大约12元,CNC加工费是 ...

铝管,我看壁厚也没有很厚的,想要那种壁厚8个左右的,没看到。

网友(点评):
太薄也不好,两端有法兰定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铝管,我看壁厚也没有很厚的,想要那种壁厚8个左右的,没看到。

铝管薄了有啥用,按理都是比铁的厚些才是,马大哥家10毫米以上厚度的铝合金方管随便一搜就出来一堆

网友:
铸造强度不易保证,其实钢板批量焊接后,再精加工,也是比较方便的啊!

网友:
单件整块掏,上加工中心真的很贵。用板子拼,占地方。淘宝买一个类似的回来焊了再加工整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批量大,铸造后,加工安装面;

没有量就采用焊接方式。用铝锭掏空,再加工,加工费不少呢。

但是该加工的件的尺寸比较小,整体外轮廓尺寸只有65*65样子。

网友:
|fangwm发表于 09-03 15:48批量做,一般都是开模铸造+机加工+热处理+表面处理,大概这么些过程。

要做个几样,我觉得,还是焊接再加工方便
确实是这样的,铁质的都是这么做的!表面做的是磷化处理

网友:
我们就有在生产铁质的马达支架,楼主若有需要可以联系我!

网友:
1、打样件,时间很急的话,用整个铝料做会快很多;不急的话,板料焊接,再加工也行;
2、批量大,考虑铸件或者方管料加工,主要是节省材料成本和加工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