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双级伸缩油缸,如何让他们同步动作?

楼主(2020-09-03):
请教各位,两个双级伸缩油缸,如何让他们同步动作?需要加什么同步装置呢

网友:
可选择以下方案之一:

方式
通用程度
特点
机械强制式
较少
简单粗暴,偏载、精度差、易变形
同步缸
较少
成本略高,高压力或长行程时同步效果不好
调速阀
常用
技术成熟,性价比高,精度和可靠性主要由两调速阀的制造差异性和精度决定
同步阀
(分流阀)
常用
自动调节,但负载不稳定时同步效果差
伺服阀
比例阀
一般
精度高,需要精通电气系统和相应算法,非常贵

网友:
厂里二十五吨汽车吊就是两油缸来个三通,两个油缸举升大臂。

网友(点评):
机械结构强制同步๑乛◡乛๑

网友:
看看这篇文献

https://wenku.baidu.com/view/3333de75f242336c1eb95e24.html

网友:
机构强制比较靠谱。

网友:
学习下涨涨姿势

网友:
要求高用机械,一般用同步分流

网友:
通过油管路控制,调速阀来对油路进行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