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袋设备,开袋问题,求教

楼主(2020-09-03):
我自己研究组装了一台开袋方式装料机,目前有一个问题始终无法完美解决,就是吸袋1气缸装上吸嘴之后,水平送到设备中间,对面的吸袋2气缸水平伸出,延时1-2秒之后吸盘吸附袋子,然后吸袋2复位,就把袋子拉开一个口子,吸袋1气缸4个气嘴,采用:阿尔卑斯外径M16,缓冲10mm的金具配上派亚博35号的专门开袋的吸盘,对面吸袋2气缸是2个吸盘。吸盘1上的4个气嘴我是用负压泵连接到分气排上,吸袋2是和分气排中间加了流体阀控制,避免吸袋1吸袋的时候吸袋2漏气!

     问题:我吸袋2上的吸盘偶尔会,一拉袋子就掉了,单独实验吸力挺大的,(真空负压泵用的是:无油泵,贝克VT4.40 380V 最大真空43m3),袋子是PE带单面7丝,长750mm。!求大神请教是什么问题!是泵不好,还是吸盘及金具问题,

网友:
弄个图吧

网友:
一个负压泵负责多个吸盘,其中有一个吸盘漏气就会影响其他不漏气吸盘的真空度,能不能用射流负压泵?

网友A:
最好上图分析,此外,几个问题需要确认:

1. 开袋吸盘是否是错开对装?
2. 气缸2所配的PIAB 35吸盘,是指BX35P?但这款应该不是最理想的,可以考虑BL30-2或者piGrip BGI34,F33等;
3. 建议气缸1、气缸2使用不同的真空源(比如真空发生器),避免单个吸盘泄露导致真空度下降。必要时吸盘可以配真空膜片阀,即使某一吸盘泄露也不影响整个系统。

楼主:
谢谢大家,目前我觉得暂时应该是解决了,说出我解决办法 供大家参考!我刚开始做开袋设备术语不专业请谅解!
我用的是:贝克无油真空泵VT4.40 1.5KW,48m3,派亚博吸盘2种各4个,分别为F33和F26,袋尺寸为:360mmX750,M型PE袋!
1、刚开始我是把4个吸盘分别2个F33和2F26一组,放到一边,现在是F26一组开袋,F33送袋,我个人理解开袋需要紧密又集中的真空压力,盘面不宜过大,大吸盘分布气量面过大,气量不集中就容易造成掉袋。
2、泵与止回阀用25钢丝螺旋管连接,止回阀与分气排之间,之前我是用12气管连接,现把12气管改成25钢丝管。
目前测试一整天200多次循环无1次掉袋。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生活不易,砥砺前行,2020祝大家一切顺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上图分析,此外,几个问题需要确认:

1. 开袋吸盘是否是错开对装?

我之前也用过BM30的,每个吸盘1配1个,就是4个电磁阀带8个真空发生器,每个真空发生器对1个吸盘,但是发生器消耗气量太大,我的空压机供不上,只要第一次开始吸袋子,部分气缸压力不足就不到位,是我使用有问题?还是就是空压机压力不够太小了?我现在用的泵成本太贵7000多,真空发生器成本小些!所以还是想用发生器!

网友(点评):
之前的真空发生器应该不是PIAB的吧?耗气量大,同时工作肯定带不动。试试PIAB piClassic、piINLINE之类的,价格会比泵省很多。

网友:
没搞过这种,希望楼主搞出来后能分享给大家一部分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