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例多路阀

楼主(2020-09-04):
各位大侠,你们好。请你们指导下这个多路阀实现的功能。我话箭头处的东西是什么,有什么功能。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A:
那个叫梭阀,进行压力比较用的,阀芯(小球)会截止压力低的一侧。
具体的可以百度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叫梭阀,进行压力比较用的,阀芯(小球)会截止压力低的一侧。
具体的可以百度一下。

好的,谢谢大侠。但是原理图上后续油路是堵住的,那这个比较有什么意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