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手:跳齿严重

楼主(2020-09-04):
电机使用同步带传送方式,发现跳齿严重。
1、负载确实是比较大,但要改负载问题特别复杂。
2、同步带只能用1380mm以上的。目前使用宽度是25mm的
3、如下图,增加了压轮,减少了包角,但是还是会跳齿。

求高手看有无解决方式。

网友A:
改大同步轮直径,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大同步轮直径,可以试试

需要改变这个齿数吗?
轮子改大的目的是什么呢?

网友B:
“3、如下图,增加了压轮,减少了包角,但是还是会跳齿。”,楼主你理解的包角和我理解的不同。我觉得你是增大了包角。同步带的模数是不是不够?

网友(点评):
我也认同是模数小了

网友(点评):
模数?打扰了!

网友C:
是主动轮、从动论相对位置不协调。

楼主:
引用 网友B:
“3、如下图,增加了压轮,减少了包角,但是还是会跳齿。”,楼主你理解的包角和我理解的不同。我觉得你是 ...

你说的对,是我表述错了,我增加一个压轮主要是想增大下面轮子的同步带包角。
不会连续跳齿了,但是发现还是会偶尔跳齿。

而且跳齿是出现在同步带进到圆快要出来的时候跳,而不是进去的时候跳。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主动轮、从动论相对位置不协调。

主动轮和从动轮因为安装公差(因为没法安装在同一平面上),确实是出现两个轮子不在一个水平面上。

但是就算是不跑偏,它也是会跳齿~~~~想不明白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网友D:
从动轮跳就把从动轮齿给铣掉,木有齿,就木有跳齿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从动轮跳就把从动轮齿给铣掉,木有齿,就木有跳齿

求助啊~~~~~

网友E:
负载不匹配,皮带型号选择不合理。
要么换皮带型号,要么换链条传动。

网友D:
引用 楼主:
求助啊~~~~~

我真见过从动轮是光轮的创意

楼主:
引用 网友E:
负载不匹配,皮带型号选择不合理。
要么换皮带型号,要么换链条传动。

皮带型号换成什么样的?给推荐一下呗。

网友E:
引用 楼主:
皮带型号换成什么样的?给推荐一下呗。

这东西选型时,不是该先计算一下吗,根据负载,转速啥的。。。

目前是你拍脑门时选的?那就折回去,再拍一次,但一定不要选一样的型号的了。这样至少出错的机率会减小一种。

网友:
引用 楼主:
皮带型号换成什么样的?给推荐一下呗。

我也觉得负载过大了,你将负载去除或减轻后看看还跳齿吗

网友:
直接改结构,换成齿轮传动

网友:
两个带轮的平行度差太多吧,齿的咬合不好

网友:
调张紧力、加张紧轮、改节距大点的皮带。

网友:
论坛里又有一本资料 带传动与精确传送设计 建议看看。
我认为负载本不是问题,现在的同步带有钢丝,能够传递的拉力要比样本上标称的要大的多。
但是它又和齿轮传动有所不同,轮齿是柔性的,必须提供足够的压力才能抵挡啮合时候的径向力,
所以建议要在被动轮两侧都加压轮

网友:
把两个尺寸的间距调大一点???

网友:
同步带选型重新选一下吧,功率和带型是否匹配

网友:
同步带重新选一下型,功率和带型可能不匹配

网友:
设计差劲!鉴定完毕!

网友:
增加一个皮带槽,双带传动

网友:
压轮加在从动轮跳齿侧近一点的地方试试看

网友:
这种跳齿  在带传动中  叫做打滑,摩擦力不够   皮带张力不够

网友:
+模数。。搞大点

网友:
负载太重了,电控上做点加减速试试看

网友:
学习中,看看大师的思路。

网友:
考虑下是不是机架刚度不够呢?

网友:
负载太大吗,有专用的进口同步带,冲击载荷都不跳齿,就是有点大

网友:
如果马达扭矩够的话,就调整一下皮带张力,瞬间解决问题。

网友:
同步轮和同步带的牙选大点,受力会好一些,当然同步轮的直径也要相应变大

网友:
皮带过长或负载大造成打滑,更换同步带、增大挡边试下先

网友:
出现这个问题的原因是同步带往复运动:
同步带齿形你首先确认选的是正确的(这个我想是没问题的),如图上,电机逆时针旋转,右边是张紧的形态,你加挡边了,肯定是不会跳齿
改变运动方向,顺时针旋转,左边由松边变紧边,有概率在由松变紧的过程中齿形匹配不好,跳齿。
往复运动的同步带需要双边张紧,或者有自动张紧机构。
我说的是一种情况(在你同步带张紧没那么好的情况下出现),你可以关注下机构,如果不是,再查找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改大同步轮直径,可以试试

表示赞同,增大直径是有用的,相当于减小同步带弯曲部分的曲率,使变换变得平稳些。参考滚筒卷钢丝绳时,滚筒直径和钢丝大于一个比值。希望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F:
表示赞同,增大直径是有用的,相当于减小同步带弯曲部分的曲率,使变换变得平稳些。参考滚筒卷钢丝绳时, ...

观察了下,分析什么原因的都有,唉,不做评论了对坛友们。评论一下咱两的见解,用一个词形容:英雄所见略同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需要改变这个齿数吗?
轮子改大的目的是什么呢?

轮子选小的话,会导致2个情况,1扭矩承受不了,2转速过高,就会打滑或者跳齿。

网友:
带的传动扭矩不足产生跳齿

网友(2020-12-30):
应该更换同步带的模数,提高同步带承载力

网友(2021-04-01):
现在的结构是,上下两个轮的中心在同一条垂直线上,可以把下面的轮子往右移10~20mm。前段时间在设计手册上看到的。(萌新不知道怎么上传图片。。。)

网友:
大负载应该改小导程丝杆,或者加大模数,用大齿皮带轮,皮带

网友G(2021-11-01):
楼主你的压紧轮应该是加错位置了,加在右上角,皮带卷入主动轮的一侧比较合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你的压紧轮应该是加错位置了,加在右上角,皮带卷入主动轮的一侧比较合理。

想想我自己说得不太对,无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3、如下图,增加了压轮,减少了包角,但是还是会跳齿。”,楼主你理解的包角和我理解的不同。我觉得你是 ...

看起来,带轮的齿,好细

网友(2022-01-17):
增大张紧力试试,电机估计负载就大了,设计前最好算一下

网友(2022-03-09):
1、降低启动速度,减少启动扭矩。
2、增加同步带模数和宽度,适配传动扭矩。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东西选型时,不是该先计算一下吗,根据负载,转速啥的。。。

目前是你拍脑门时选的?那就折回去,再 ...

估计是没有算负载啥的,选个高负载,模数大一点就行

网友:
学习学习

网友(点评):
你瞎啊?没完了?狗币?不愿意理你了,还跑之前的帖子下面回复。随你吧,想跟着爹就跟着爹跑,别乱咬就行。

网友(2022-11-10):
模数太小了的原因吧

网友:
1,被动轮安装方式改为可下移的方法,用自重来调节张紧
2,看看轮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H:
引用 网友D:
我真见过从动轮是光轮的创意

别闹,那是平皮带或者外压惰轮

网友:
引用 网友H:
别闹,那是平皮带或者外压惰轮

你真当额眼瞎呀,当初额有位领导搞出来滴,主动轮是带齿滴,从动轮的光轮。额还问过他,你这齿弯成那样会不会影响寿命?他说不会,他们以前搞过。因为他是领导,权威,虽然我不明白,也不敢深问。本来看有没有高手能答疑,看你那样。。。摁。现在想想,从动轮没齿就不会跳齿哈,也挺有道理滴。

网友:
不明觉厉

网友(2022-12-14):
我也见过老外被动轮用光轮的,貌似没毛病还省钱

网友:
直观看,就是带子窄了或者轮子小了,超负载

网友:
这种布置方式很容易跳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