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图中这个东东叫什么名字?它是用来干什么用的?谢谢!

楼主(2020-09-04):
大家好!图中这个东东叫什么名字?它是用来干什么用的?如何对它选型?谢谢!

网友:
卸轴承用的,我们叫揪子

网友(点评):
对 就是揪子嘛

网友:
三爪拉勾 拉马,多半用于拆轴上的轴承,比较紧那种。

网友:
不带这样逗大家玩的哈

网友:
你都不知道用来干嘛,选啥选呢?可以吃火锅的时候拿来夹肉,根据肉块大小选型

网友:
图中物体为明朝时期暗杀利器,(血滴子)。你这个是升级版。取人首级于千里之外。无形无色。用法:三个爪勾住下巴。然后旋转,结果就不说了。

网友:
拉拔器,一般都带型号的,型号底下佩戴说明

网友:
拉马   拆轴承的

网友:
三爪拉马,可用于拆轴上的轴承与联轴器等圆零件

网友:
拉马,卸轴承

网友:
厨房用具,碟子太烫时用来夹起的

网友:
拉马,可以拆卸轴承,也可以拆卸皮带轮、齿轮、链轮等等吧!
三爪受力均衡,避免拆卸时的偏心力:拉坏零件,或干脆就拉不动。

网友:
有些地方叫“拉马”,有些地方叫“三爪”或者“四爪”

网友:
这个叫拉马,拆卸装在轴上的盘类零件用的,知道名字你就可以去网上搜它怎么使用了。
另外,我看有些人的回复对于你的提问冷嘲热讽,我相信,这些人肯定不是有所成就的大牛,大牛不会这样说话和思维,有可能就比你多知道一个拉马的名字。不要在意这些人,有问题就问,不丢人。

网友:
真没想到这东西还需要发帖咨询名称和用途的,目测楼主没怎么在一线干过

网友:
拉马,取轴套类用的工具,还有液压拉马

网友:
三爪拉马,拆轴承专用,车间里很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