扭力臂减速电机安装

楼主(2020-09-04):
4大系列一直用R系列,最近需要用个蜗轮蜗杆空心轴扭力臂的。想问一下,扭力臂这种怎么固定,是电机空心轴挂到实心轴上,再来一点扭力臂固定就行,还是也需要法兰或者底脚把电机固定住。

网友A:
你这样描述问题恐怕只有你自己熟悉的才听得懂....

网友B:
电机空心轴挂到实心轴上,用锁紧盘压紧,扭力臂法兰连接到电机上,电机不需要地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空心轴挂到实心轴上,用锁紧盘压紧,扭力臂法兰连接到电机上,电机不需要地脚。

是我要的答案,如果出轴那面是个轴承座的话可以直接用锁紧盘压不,设备是链条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样描述问题恐怕只有你自己熟悉的才听得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