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安装,单侧固定,怪怪的?

楼主(2020-09-04):
1.由于左侧是减速机,然后通过弹性连轴器安装;轴的大小是20mm;采用的滚动轴承;
2.为了想将轴承的两侧固定,现在安装轴的时候,不知道轴的挡肩应该设置在轴承的左侧还是右侧?
3.当前将轴肩设置在轴的左侧,感觉问题很大,因为这样的话,轴不容易安装到轴承里面去吧。因为轴承应该先安装到轴承座里面去。
4.感觉这样怪怪的,是不是可以轴在轴向上面,可以浮动呢?

单轴承固定

单轴承固定

网友:
自己设计的,就不要觉得怪

网友:
你负载侧的图纸也截张图,整体分析

网友:
给轴承做一个轴套,轴套压进轴承里,轴套上带90度顶丝孔。顶丝顶住轴面铣扁位置

网友A:
我感觉怪的地方倒不是轴,右侧这一部分也是需要跟随轴一起转动的吗?这一部分是否有必要呢?

网友(点评):
好像还有个键槽,然后轴向也没有限制死,是有点奇怪

网友:
这种单列轴承来支撑轴的方式是谁教你设计的...?

网友(点评):
如果轴向力很小的话 一个深沟球轴承可以搞定吧

网友(点评):
是轴的中轴线会摆来摆去,就像两只手指抓住一根棒子,至少双列深沟球或者直接两个单列

网友:
还能再胡闹些不?

网友:
一个轴承做支撑你的联轴器很快就坏了,而且你主轴旋转很不稳定,转速越快,越不稳定,坏的越快。

网友:
圆螺母压着轴套顶住,或者输出法兰那边想想办法给轴套施力压死。
话说这轴承布置肯定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怪的地方倒不是轴,右侧这一部分也是需要跟随轴一起转动的吗?这一部分是否有必要呢?

楼主左侧是减速机,那应该是从左侧传递动力到右侧,所以右侧的圆盘应该是输出吧?(是否有其他运动通过这个圆盘传递?)感觉整体应该没什么问题。虽然轴是没有完全固定,但如果不太影响运动的话也没什么而且左侧的联轴器也有一定的限位作用。
不过一般轴是会进行限制轴向自由度的。
只要能保证与减速机对齐,整体我觉得没什么问题,哦,轴承右侧是不是要个端盖

网友:
承受的弯矩力不大可以,大的话不合理。

网友:
与轴承内圈贴合的轴肩参考轴承安装尺寸图,轴肩圆柱直径在安装尺寸图上有,轴肩太高;右端轴端面与轴端挡板留出2-3mm间隙,不要贴紧,。

网友:
用这种弹性联轴器,见过的都是轴向固定,不然容易坏联轴器

网友:
你这个结构,负载轴紧靠联轴器上的紧定螺钉不能保证轴向定位,轴及负载会轴向窜动,建议见图片

网友:
轴承座买个怡合达标准件吧

网友:
这个轴固定的方式还不得成汽车档杆呀

网友:
看你轴承类型和安装方向,如果是你图示的滚珠轴承轴肩在哪边都行,就看你轴的安装和拆卸步骤来决定

网友:
轴承有左侧轴肩及卡圈固定,轴有轴肩和右侧端盖的螺栓联接固定,轴向力不大的情况下是可以固定住的,但是插句嘴,你这个设计什么意思,干嘛的,着实看不懂

网友:
改换对角轴承,看你用连轴器估计转速也较高,单轴间隙大,不到几天就没用了,对角虽然虽然成本大一点,但能保证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