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视图锁定的问题

楼主(2020-09-04):
各位大佬,我现在遇到的情况比较奇怪,我没有锁定的视图,但是存储不了。。。先谢谢大佬们

楼主:
谢谢老师及时回复,那个锁定是所有模型都有的,而且不能解锁,其他的模型虽然有这个锁定,但是都没有这个错误提示,也都能存储,应该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A:
我认为,这是长年来的软件本身的问题。早已见怪不怪了。

你在二楼这位提示的图中,点击一下“主要”下面那几个里面的随便哪个,然后再点击“主要”,奇迹会出现的。

我这边呢,只要用过“视图”里面的剖视,就会出现这玩意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认为,这是长年来的软件本身的问题。早已见怪不怪了。

你在二楼这位提示的图中,点击一下“主要”下面 ...

我刚才实在没办法,就新建了一个视图,就能存了,算是很不完美地解决了,看完老师的回复,我又去把我建的视图删掉,结果问题不存在了,真是软件抽风了

网友(2021-09-20):
学习了,我也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