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规20AWG的四芯电缆是不是最大电流上限有限?

楼主(2020-09-04):
请教一下各位,现在我要选择20AWG的四芯供电线,但是电流要求最小6.7A,我找到的型号最大的也才5.7A,有什么方法能达到要求

网友:
AWG是表示线径大小的,一定线径基本导线电流也就限制死了(根据散热条件,线结构略有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