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用件问题

楼主(2020-09-04):
同时出图的两套装配体,有通用的零件,这个零件也要写借用件吗?
借用之前的项目肯定要写借用件,可我这个是同时出的两个装配体,不用写借用件吧?
否则我还要把零件另存,感觉多此一举了

网友A:
感觉就是你公司标准化出现问题,一个图号对应一个零件,到生管那儿,一查,有库存直接用,没库存安排生产。照我看写借用件都多此一举。以前写借用件,估计没什么计算机,生管懒才让设计标明,现在一张表格进电脑,哪些库里有,哪些库里没有,直接检出来。

网友B:
同时出的两个装配体

指的是同时画图吧,生产也是同时的吗?以后每次投产都是捆绑的吗?

网友(点评):
其实在往下还有借用件更改了之后怎么处理的问题,已销售的设备质量追溯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指的是同时画图吧,生产也是同时的吗?以后每次投产都是捆绑的吗?

都是新制的,同时生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就是你公司标准化出现问题,一个图号对应一个零件,到生管那儿,一查,有库存直接用,没库存安排生产。 ...

是呀,写借用件意义不大,无非就是告诉别人这个图的零件是另外一套系统里用的零件

网友C:
同时出图的两台不同的设备,如果有一台借用另一台的,我们是需要注明借用的。因为BOM表里不会每一个零件后面都跟着设备代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时出图的两台不同的设备,如果有一台借用另一台的,我们是需要注明借用的。因为BOM表里不会每一个零件后 ...

不是两台设备,是一个设备的两个部件

网友D:
几个一模一样的零件,出现两个图号,这样是不合适的。

网友:
1、看你某些零件的可适用(能借用的上产品)范围有多大,超过了就应该另立上头了,无法借用了;
2、只有专用件才有借用一说,已经纳入通用件的没有借用一说

网友:
做机械能做到更细致就做到更细致

楼主:
引用 网友D:
几个一模一样的零件,出现两个图号,这样是不合适的。

我是使用一个零件图和对应的图号在不同装配体使用而已,不是一个相同的零件使用不同图号,请看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就是你公司标准化出现问题,一个图号对应一个零件,到生管那儿,一查,有库存直接用,没库存安排生产。 ...

的确,以前都是手工绘图,为了节省重复出图时间,才有了借用件这一说。现在鼠标一点另存原来的图纸就过来了,随着现有零件一起发图,生产管理也少了很多麻烦,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是两台设备,是一个设备的两个部件

同一台设备的两个不同区域使用,不用写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一台设备的两个不同区域使用,不用写借用。

核图的80岁老法师让明细表备注加上借用件三个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核图的80岁老法师让明细表备注加上借用件三个字……

我们领导是正经的高级工程师,也是老师傅,一直用CAD画图的,他都觉得同一台设备的零件互相借用是不需要写借用的,因为设备代号是一样的,没必要啊。这要是换一台设备你写借用是对的,因为可能出现相同代号的东西容易混乱,备注里写借用XXXX设备防止混乱。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领导是正经的高级工程师,也是老师傅,一直用CAD画图的,他都觉得同一台设备的零件互相借用是不需要 ...

道理咱们懂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使用一个零件图和对应的图号在不同装配体使用而已,不是一个相同的零件使用不同图号,请看清楚

你对借用或自编零件区别,还是没完全理解。一台设备上,一个零件出现在不同的部件或装配体中,其编号需在靠前的部件中,后面出现时就不能出现新的编号,必须继续使用前部件的编号,需注明“借用”,加工件明细表的加工数量应该是几个部件使用的总数。

总之:一台设备或相同系列设备中,完全相同的零件,只能是一个图号。

楼主:
|鑫森淼炎垚发表于 09-05 09:01
你对借用或自编零件区别,还是没完全理解。一台设备上,一个零件出现在不同的部件或装配体中,其编号需在靠前的部件中,后面出现时就不能出现新的编号,必须继续使用前部件的编号,需注明“借用”,加工件明细表的加工数量应该是几个部件使用的总数。
总之:一台设备或相同系列设备中,完全相同的零件,只能是一个图号。

我何时说编两个图号?何时说前面使用后面的图号?
这样都不存在,主要是说核图人的想法太那什么了

网友:
是否可以考虑设置一个物料编码,那即使设计名不同,也都可以调用!

网友:
一台设备上,一样的件越多越好,一样的件多了,就说明整体零件数量少了;
不同设备,一样的件我觉得也是越多越好,大家都通用,这些件就可以变成公司通用件。

网友(2020-11-11):
小白驾到,不过今天好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