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神们,这个粗糙度是多少

楼主(2020-09-04):
SURFACES  TO HAVE A SURFACE FINISH OF 80 THREADS PER INCH 我们业务翻译过来意思:表面粗糙度每英寸80螺纹。

网友A:
80÷25.4≈3.2

网友(点评):
别被带偏了啊,我抖机灵写的,哈哈๑乛◡乛๑

楼主:
公制3.2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80÷25.4≈3.2

公制3.2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公制3.2吗

显然不是啊,我瞎写的

正常来说:

公制粗糙度=英制粗糙度×25.4÷1000(数值选择最接近的值)=Ra1.6

网友:
是车削零件吗?如果是那就有有可能是要求加工表面时的进给量F=80/25.4=0.3175mm.

网友:
确定是80,不是BO?

网友:
查一下国外的标注标准,看是如何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