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讲解各销的适用场合

楼主(2020-09-04):
求讲解以下各销的适用场合:
圆锥销、内螺纹圆锥销、圆柱销、内螺纹圆柱销、平行沟槽销、直槽弹性圆柱销、卷制弹性圆柱销。

内螺纹类销是在拆卸不方便的场合使用,
请问圆柱销跟圆锥销使用场合有什么不同?应该如何选择?
槽销用于什么场合?
卷制销用于什么场合?

网友:
机械设计手册——第六版——第2卷——第6篇——第3章——表6-3-1(6-216页)

圆柱销:主要是定位,配合绞制孔。比如两个螺纹连接的板,可以在对角线布置两个圆柱销用于定位。
圆锥销:主要是定位,也可用于固定,受横向力能自锁,配合锥孔。比如低速回转件的锁紧。
槽销:连接用,孔不需要精加工(甚至可以用于铸造孔),一般配合大锤使用,可反复拆装。比如重载履带。
卷销:同上,用于轻载履带。

网友(点评):
难道元帅对履带熟悉?是搞工程机械的?

楼主:
|魍者归来发表于 09-04 14:46机械设计手册——第六版——第2卷——第6篇——第3章——表6-3-1(6-216页)

圆柱销:主要是定位,配合绞制孔。比如两个螺纹连接的板,可以在对角线布置两个圆柱销用于定位。

圆锥销:主要是定位,也可用于固定,受横向力能自锁,配合锥孔。比如低速回转件的锁紧。

槽销:连接用,孔不需要精加工(甚至可以用于铸造孔),一般配合大锤使用,可反复拆装。比如重载履带。

卷销:同上,用于轻载履带。
在第五版第2卷5-213页也查到了,谢谢啦!

网友:
补充;圆锥销用在相对需要拆装的和一些配作的场合。

网友:
圆柱销表面硬度差异很大啊,表面软的定位销后期很难取得出来!所以定位销不能瞅便宜的买啊!

网友(2022-02-16):
都是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