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杠支撑形式的问题

楼主(2020-09-04):
常见的安装方式有以下四种:
一端固定,一端固定,
一端固定,一端游动,
一端固定,一端自由,
一端支承,一端游动,
---------------------------------------------------------------------------------------------------
固定-自由型 K2=0.25
适用于低转速,中精度,轴向长度短的场合。该形式一端对轴承约束轴向和径向自由度,另一端悬空呈自由状态,负荷均由同一对轴承副承担,并且需克服丝杠回转离心力(及水平安装时的重カ)造成的弯矩。“固定-自由型"有时也被错误地叫做“双推-自由"此形式结构简单,受力情况差,但在行程小、转速低时也经常用到。
---------------------------------------------------------------------------------------------------
问题是这样的现有结构  一端减速机传动  转速200转 丝杠直径36 长度800 负载60KG 垂直使用
丝杠为梯形赤 挤压成型 材质45# 经过热处理  中间使用方形铜螺母传动
使用固定-自由型

这样结构设计合理吗?
非常担心 转起来 丝杠尾部会跳动的厉害
如何处理能够避免这样的问题。

再有一个问题该种形式中 适用于低转速,轴向长度短的场合
低转速要如何定义?
轴向长度短如何定义?

谢谢大佬解答

网友:
   长径比就是定义长短的依据。

网友:
一端固定,一端自由用于运动过程中轴摩擦生热,轴会伸长的场合,让轴受热伸长不会影响整个传动结构。
你这种情况,丝杠竖直安装,平台随螺母上下移动,负载对丝杠的受力情况会不会影响丝杠变形?

网友A:
你的丝杠是传动兼导向吗?你网上搜搜1.6米或2.5米的立车,看看横梁是咋上下的。

网友B:
动力输入侧用角接触轴承,另一侧用深沟球轴承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丝杠是传动兼导向吗?你网上搜搜1.6米或2.5米的立车,看看横梁是咋上下的。

非常感谢 提醒
我的使用方式 就有点类似于 立车横梁升降这种情况。

我的丝杠两侧还有线轨导向

网友:
日本兄弟机Z轴方向的丝杆结构是上端动力输入侧用深沟球轴承,另一侧用一对角接触轴承

网友:
是的,那种方式使用,还得看负载的工况。

网友C:
一般短丝杆才用固定-自由,长的用固定-支撑,机床的用固定-固定,固定-固定可以给丝杆预拉伸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短丝杆才用固定-自由,长的用固定-支撑,机床的用固定-固定,固定-固定可以给丝杆预拉伸

短丝杠  是指 长度比直径  数值在什么范围之内?

网友C:
引用 楼主:
短丝杠  是指 长度比直径  数值在什么范围之内?

一般我看到是固定-自由使用丝杆的长度在400以内,不过这个也要看速度来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我看到是固定-自由使用丝杆的长度在400以内,不过这个也要看速度来定的

感谢 提供参考

我现在用了 一根  长度 800   传动部分 600  直径36 转速192转
应该也可以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 提供参考

我现在用了 一根  长度 800   传动部分 600  直径36 转速192转

应该没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没什么问题

非常感谢,第一次得到 明确且肯定的回复

网友:
200r/min <4r/s,速度不算快,直径36,长600,精度要求不高(高了一般不会用梯形丝杠),一端浮动也可以用的。
至于说是否会摆动?
分析一下:1.丝杠的加工精度,直线度,圆柱度;2.轴承的选用,间隙的影响;3.受力状况,丝杠上升过程是负载+加速度力,是否微变形,挠度分析。
曾经做过一台5轴联动搬运机械手,一端的升降采用3.5KW伺服+滚珠丝杠,3620滚珠丝杠,长约600,匀速运行时约30r/s,负载约300kg,没有摆动的影响。
考虑到使用环境恶劣,丝杠支撑采用的是IKO的组合轴承,仅供参考。
也可参考THK的选项算法,算一遍就知道了。最终校核的是使用寿命,满足功能的前提下,这一点比不可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动力输入侧用角接触轴承,另一侧用深沟球轴承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