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同步

楼主(2020-09-04):
我现在用两个伺服电机分别带动一个平台,要求他们每次定位后所处的位置始终保持同步,但对速度没有同步的要求(可以有一定的速度差),请问该用什么控制方式,同步误差有多少,能小于0.02mm么。

两个伺服电机型号一样,机械结构也很相似。

网友:
你更应该犯愁的事是:

这俩伺服电机,控制上没一丁点儿的问题的前提下:那些铁疙瘩硬件们,会不会给你这面子。。。

不懂机械而只玩电控,会让搞机械的很上火。。。

楼主:
如果能在实现位置同步的基础上,速度也满足一致,那样最好;
主要还是对位置的同步精度有要求。

网友A:
貌似有那种一个伺服驱动器同步带两个伺服电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有那种一个伺服驱动器同步带两个伺服电机的

能达到多高的精度?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达到多高的精度?

不好意思,这个没了解过,也答不上来,估计精度应该能满足你的要求,你可以找那些伺服厂家问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这个没了解过,也答不上来,估计精度应该能满足你的要求,你可以找那些伺服厂家问下

好的,谢谢

网友:
这是个技术活,不是每个公司都能玩转的。

网友:
完全看不懂你说的

网友B:
0.02,难,稍有震动,就过了。丝杠那么细,难免有弹性变形,变形量就超过了0.02.
也许0.5左右应该可以达到。0.1以下,只能说试一下,难。
也许全闭环控制能好一点。

网友C:
电气控制精度那一块实现位置同步应该很简单,用两个伺服,简单的精度走直线插补,精度高一点的用支持凸轮控制的PLC,再高一点的选择运动控制器,关键是机械这块的精度,选择什么样的传动机构、设备刚性的怎么样等,如果机械本身精度达不到,靠电气来解决,估计好难

网友D:
2丝,不是太难,也不是太简单,能实现

网友E:
追求高精度是要成本的,楼主这是要用在什么设备上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2丝,不是太难,也不是太简单,能实现

那是采用主从式控制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气控制精度那一块实现位置同步应该很简单,用两个伺服,简单的精度走直线插补,精度高一点的用支持凸轮控 ...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0.02,难,稍有震动,就过了。丝杠那么细,难免有弹性变形,变形量就超过了0.02.
也许0.5左右应该可以达到 ...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是采用主从式控制么?

没弄过啥高大上的项目,但单轴1丝精度还是比较容易的,然后你这两轴2丝,我想应该也差不多,只是速度同步就要高级些的运动控制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弄过啥高大上的项目,但单轴1丝精度还是比较容易的,然后你这两轴2丝,我想应该也差不多,只是速度同步 ...

速度没必要严格同步,主要还是位置同步。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追求高精度是要成本的,楼主这是要用在什么设备上呀

具体不能透露,是一种精密加工设备

网友:
最近在做一个双驱龙门,用的总线控制伺服电机,就是一个驱动器带2个伺服电机,你可以咨询一下各品牌电机厂商

网友:
楼主是不是想同步,当机械稳定性和精度有保证的时候,剩下就靠电机来实现了!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PLC发相同的脉冲给两个伺服控制器,两台电机就同步了,但是如果两台电机带的负载不一样,调整控制器的刚度参数就比较麻烦,同步时间会比较慢,同步精度较低。这个不是电机跟随,只是两台电机接受相同指令到达相同位置而已。
第二种办法,利用伺服控制器的脉冲输出功能,脉冲输出到第二台控制器中,实现简单跟随。
第三种办法,使用多轴运动控制器,用PLC控制A伺服,A伺服收到AB反馈,通过AB反馈到B伺服对B伺服进行控制,达到联通跟同步。这种反馈有毫秒级的偏差。
如果以上都不想用,可以试下三菱JE系列的控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