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G23不是关闭软限位吗?

楼主(2020-09-04):
FANUC说明书中G22G23的解释:
G22 存储行程检测功能ON
G23 存储行程检测功能OFF
(从字面上理解,就是关闭软限位)

背景:FANUC加工中心系统,移动到一个位置后发出软限位报警,
之后:将机床移到不报警的位置,在MDI模式下执行G23,再移动到刚才的位置,还发出软限位报警,

请教,G23不是关闭软限位吗?如果不是,那G23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
软限位在系统里边有设定,不是一个代码就可以取消的

网友(点评):
那G23的作用是什么呢

网友(点评):
看看说明书吧

网友:
解除 系统设定的超程干涉条件,类似于复位键。

楼主:
G22 存储行程检测功能有效
G23 存储行程检测功能无效

从字面上理解,就是关闭软限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