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像件和对称件是一个东西吗

楼主(2020-09-04):
镜像件和对称件是一个东西吗,分不清楚了,有什么不同吗?

网友:
你可以拿面镜子来看看它的镜像件是什么?

网友:
我个人理解对称件可以单指一个零件左右对称,也可以指两个零件中一个是另一个的对称件,也就是镜像件

网友:
编辑掉,是一样的,但是有时候镜像件不是你想要的那种对称,尤其是上面带文字的时候

网友:
sw里镜像件和对称件不是等价的关系

网友:
镜像要更严谨。

网友:
镜像件不一定是左右上下都对称的件,其两者之间没有关系.也就是说,零件无论其本身的形状是否对称,都可成为镜像件.

网友:
在SW里面是叫镜像,其实也是对称的意思,就是有一个基准面,以这个面为基准,两个零件是样子一样但是外形、打孔等等都是照镜子一样相反的。

网友:
对称除了镜像对称,还有旋转对称呢

网友:
所以我们这边一般镜像件指的是两个不同的零件,对称件指的是一个自身对称的零件

网友:
镜像是对称复制。对称是两个物品的相对布置

网友:
不是的,对称的东西是左右都一样,镜像的东西是左边像右边,右边像左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