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基加工的面加工出来不平整

楼主(2020-09-05):
定制的钻头面加工出来不平整,请问是什么原因?加工件是铜件,台钻上加工。这是不好的面这是好的。买了十个定制的台阶钻,开始的钻头加工出来很好的,换了钻头就不行了。厂家找不到了。

网友A:
有钻模吗?还是靠人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钻模吗?还是靠人感觉?

加工方式都没有变的  变的只是钻头  然后差异就这么大了

网友:
要么钻头,要么工件夹持结构有松动,检查一下

网友:
转速太快,钻花磨损了。。。上磨床磨一下就行了。

网友:
那就是钻头的问题比较大了,
万能的淘宝上找找,换厂家喽

网友:
钻的孔感觉不垂直啊,斜孔一般都不好钻!

网友:
量一量毛坯的外圆凸台尺寸,铸件毛坯余量不均匀

网友:
钻头问题,新钻头刃太锋,转速降一下,等刃口没那么锋利了再提高

网友:
多半是刀具问题,也要检查下夹具上有没有问题。

网友:
2步加工吧,先铣平再钻孔也不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