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这样标注同轴度合理吗?

楼主(2020-09-05):
    各位高手帮忙看一下,这样标注同轴度和基准合理吗?
    图1,基准设在自由公差的圆柱面轴线上,螺纹和密封面要求同轴度公差。
    图2,以密封面为基准,螺纹中径要求同轴度公差。

网友:
个人觉得没有他太大问题

网友A:
三统一原则:1.设计基准与检测基准统一  2.制造基准与检测基准统一  3.装配基准与检测基准统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统一原则:1.设计基准与检测基准统一  2.制造基准与检测基准统一  3.装配基准与检测基准统一

到底有没有问题呢?

网友B:
第一个图的基准本身没有要求,没有粗糙度要求,没有尺寸精度要求,这样的基准下同轴度要求精度不容易保障。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个图的基准本身没有要求,没有粗糙度要求,没有尺寸精度要求,这样的基准下同轴度要求精度不容易保障。

谢谢,赞同您的意见!第二个图有何看法?对螺纹要求同轴度可以吗?

网友:
倒角那么多种,有必要吗?是不是有配合?如没有能改成一致的,干活好干

网友C:
第一个图的直径90是自由尺寸,以自由尺寸为基准应该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个图的直径90是自由尺寸,以自由尺寸为基准应该不对。

谢谢您的意见。对第二张图有何建议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意见。对第二张图有何建议吗?

第二张图标注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二张图标注没有问题。

问一下,螺纹能作为基准要素或被测要素吗?是不是精度也太差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一下,螺纹能作为基准要素或被测要素吗?是不是精度也太差了?

可以。

网友:
第一个不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