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调节的圆环装置

楼主(2020-09-05):
有没有一种可调节的圆环装置。就是一根圆筒穿过一个圆环,而这个圆通的直径每次是变化的,就需要这个圆环也要跟着变化,可调节的圆环装置

网友A:
喉箍了解一下

网友B:
卡箍分段可调,选择适当的卡箍即可。

网友C:
相机快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喉箍了解一下

好的,已看过,在后续会验证一下 看效果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卡箍分段可调,选择适当的卡箍即可。

是的,考虑到这个了,就看有没有合适的,圆棒最大直径600mm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相机快门?

对的,类似于这种装置,原理可以共通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的,类似于这种装置,原理可以共通

相机快门中间不是圆的,是多边形。

网友D:
圆环跟着圆筒的直径变化而调节的目的是什么?圆筒内装的是什么?圆筒材质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圆环跟着圆筒的直径变化而调节的目的是什么?圆筒内装的是什么?圆筒材质是什么?

实心活柱,就是油缸中的活塞杆,规格较多,在床子上圆周焊接时要局部封闭,一切为了环保

网友E:
车床卡盘结构可参考一下。

网友F:
被楼上说了,三爪卡盘的结构就很好,就是600有点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车床卡盘结构可参考一下。

好的 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被楼上说了,三爪卡盘的结构就很好,就是600有点大

对,这个结构倒是可以 就是600大了点 用着有些不方便

网友G:
四抓卡盘也可以考虑一下得。。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四抓卡盘也可以考虑一下得。。

不对中,调节起来会不会太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对中,调节起来会不会太麻烦?!

不对中,相对会麻烦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