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隙密封公差咨询

楼主(2020-09-05):
间隙密封是利用运动件之间的微小间隙起密封作用,是最简单的一种密封形式,其密封效果取决于间隙的大小和压力差,密封长度和零件表面质量。其中以间隙大小及其均匀性对密封性能影响最大。因此这种密封对零件的几何形状和表面加工精度有较高的要求。由于配合零件之间有间隙存在,所以摩擦力小,发热少,寿命长,由于不用任何密封材料,所以结构简单紧凑,尺寸小,间隙油封一般都用于动密封(动密封,指密封耦合且有相对运动),如液压泵和液压马达的柱塞与柱塞孔之间的密封;阀体与阀芯之间的密封。间隙密封的缺点是由于存在间隙,因而不能完全阻止泄漏,所以不能用于严禁外泄的地方。另外,当尺寸较大时,要达到间隙密封所要求的表面加工精度比较困难,故对大直径,如大的液压缸,一般不采用间隙密封。间隙密封只适用于直径较小的控制装置上,如控制阀等
哪位大神方便简单介绍一下间隙密封的公差是多少,轴和套的间隙多大,
比如机械滑阀,轴往复运动,间隙密封的间隙多大?
若是轴是旋转运动,间隙密封的间隙多?
谢谢大神们解答

网友A:
如果选用标准密封件的话,按手册的尺寸即可,如果选用非标密封件的话,厂家的样板会给出相关尺寸的。一句话:需按标准或规矩来,根本不需要设计人员乱搞的。

网友B:
一般动密封是有个油膜厚度,其实并没有间隙及公差的概念。主要是平面密封,是靠弹簧压紧的密封,中间有油膜,有微小的泄漏。

网友C:
取小间隙公差带,等级按设计要求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选用标准密封件的话,按手册的尺寸即可,如果选用非标密封件的话,厂家的样板会给出相关尺寸的。一句话 ...

这个没看到有标准,根据机械设计配合,也不是很合适,我看做陶瓷的厂家给的是0-4um间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动密封是有个油膜厚度,其实并没有间隙及公差的概念。主要是平面密封,是靠弹簧压紧的密封,中间有油膜 ...

没有弹簧压紧,有一种计量泵,是需要间隙密封,轴和套间隙密封,轴在套中旋转+往复运动,介质是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取小间隙公差带,等级按设计要求取。

最初设计取了H6/g5,结果泄露比较大,(第一次做机械设计,做的有点失败)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最初设计取了H6/g5,结果泄露比较大,(第一次做机械设计,做的有点失败)

内部有压力吗?这种结构不适合有压力的场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内部有压力吗?这种结构不适合有压力的场合。

有压力,计量泵,设计的是最大300kpa压力,
泄漏量和压力有关,
我看机械式的滑阀这种结构都能承受挺大的压力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压力,计量泵,设计的是最大300kpa压力,
泄漏量和压力有关,
我看机械式的滑阀这种结构都能承受挺大 ...

有你说的结构的图片吗发上来看看,是不是你说得结构中有密封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你说的结构的图片吗发上来看看,是不是你说得结构中有密封结构?

图片上主要是泵头,泵头中的柱塞和套直接紧密配合,泄漏量非常小,才能达到泵抽液和注液,这个就是间隙密封,难点就是这个间隙有多大

网友D:
有时间隙也就几丝而已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时间隙也就几丝而已啊!

几丝可能有点大了,我第一次设计,0.005-0.017的间隙做的,就很明显的漏液,不能密封住,最近咨询了专家,专家建议大概0.005左右,单边0.002-0.003能密封,表面镜面要求

网友:
这才体会高精度的妙处

网友:
这是最常见的,液压阀里有一种叫转阀的,间隙是3一5um,一帮可达到30mpa看清楚是兆帕

网友:
加工也不要什么镜面,珩磨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