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位探针腐蚀问题

楼主(2020-09-05):
探针使用两个月时间就腐蚀严重不能使用。请问各位大佬这种情况想更换探针材料的话换什么材料合适?
探针工作环境:180℃  普通自来水  1. 5MPa压力。

楼主:
现在使用的304不锈钢

网友:
316不锈钢或者钛合金

网友:
316不锈钢应该可以了。

网友:
这是电解了

网友A:
不锈钢显然不行的,建议用钛电极,或铂电极

网友:
是电化学腐蚀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锈钢显然不行的,建议用钛电极,或铂电极

要我说,用电容液位计如何

网友:
还是改变液位检测方式吧!

网友:
表面镀硬铬怎么样??

网友:
不溶性阳极,了解一下。

网友(2021-01-22):
兄弟,我也正在解决此问题,并且有些方案在测试,可否留下个联系方式,一起探讨一下

网友:
用不锈钢电容式浮球液位,参考火车上的。耐高温就不太清楚了

网友(2021-08-21):
后来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