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牙改粗牙办法

楼主(2020-09-05):
把M18x1.5改成M18x2.5有什么办法?

网友:
车掉,从新来一遍

楼主:
那不是薄了吗?

网友:
要么焊了车
要么不可能

网友:
堆焊,车平,然后放牙

楼主:
|tsaohuan发表于 09-05 14:29堆焊,车平,然后放牙
外螺纹也能放牙吗?

楼主:
焊完好车吗?

网友A:
二氧化碳保护焊 焊过比原先的还软一点可以的

楼主:
|15867946518发表于 09-05 14:47二氧化碳保护焊 焊过比原先的还软一点可以的
确定二保焊可以吗?

网友(点评):
可以 我们都这么干

网友:
多焊点就好车呗,只要不是啥特殊材质,问题不大;   不过折腾来折腾去,还不如重新车一根来的快

网友:
买过一条料车就好了啊。。。何必那么麻烦。。。改的话只能焊完再车。

网友:
不如从来做一个快

网友:
重新做成本是最低的

网友:
1.5螺纹基础上直接在车2.5的估摸着也能用,以前这么干过

网友:
没有办法,重新车一个吧

网友:
几个数字就报废了一轴

网友:
重新车一个啊这个图作废了材料其他地方照样可以用的。

网友:
细牙改粗牙,螺纹加工参数还能对上吗?

网友:
车焊车比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二氧化碳保护焊 焊过比原先的还软一点可以的

强度变弱了吧?

网友:
这段切掉,再焊上一节。

网友:
看你要求高不高,能用就行不讲究的话,直接上车床,外圆光掉20丝,再2.5螺丝直接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