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看下我对最大实体原则的理解对不

楼主(2020-09-05):
机械手册对于最大实体原则的解释是:实际要素在给定长度上处处位于尺寸极限之内并具有实体最大时的状态。我的理解就是一根轴我只要保证在每个切面上(即每个正截面上)各处尺寸都达到允许的尺寸最大值(对应手册解释中的实体最大)那么此时这种状态就是最大实体原则。那么问题来了,如我图中所画,第二张图(随便画的大家见谅),如果我这根轴并不直,但是在各个截面上的尺寸依旧处处是最大值即符合最大实体要求,那么此种状态算不算最大实体状态?小弟困惑很久,还望各位了解的解惑下,在此谢过。网上查过好多,找不到我所困惑的解释。
顺便问下各位独立原则、包容要求、最大实体要求各自应用的场合,在哪里都没找到说的很清楚的,以及这几种相对那种加工难度低。

网友A:
最大实体状态在ISO GPS系列标准(包括我国GB标准)中不要求轴线理想,但在ASME的GD&T相关标准中要求轴线理想(这是因为它默认了包容原则)。所以如果按照我国的规定,最大实体状态下轴线是可以弯曲的(其实包括截面的形状都没有明确要求是一个正圆,但如果不是正圆则最大实体原则的定义就有一点缺陷)。另外要注意,最大实体要求(就是最大实体原则)和最大实体状态是两码事,最大实体状态并不是一个要求,而只是一种特定状态;而最大实体要求是一种公差要求,可以应用在特定的形位公差上,表示给定了一个固定的最大实体实效边界,在被测要素不在最大实体状态时它的中心要素综合形位公差可以允许一定的放大;
具体的理解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浩工尺寸漫谈”,里面有关于最大实体/最小实体要求的原理和应用的讲解

网友B:
处处的投影叠加不能超过最大尺寸要求。

网友C:
学习了,思考的还是有一定的深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大实体状态在ISO GPS系列标准(包括我国GB标准)中不要求轴线理想,但在ASME的GD&T相关标准中要求轴线理 ...

多谢兄弟解惑,豁然开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学习了,思考的还是有一定的深度啊!

共同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处处的投影叠加不能超过最大尺寸要求。

兄弟的意思是轴就不能弯曲了,因为如果各截面所有尺寸都达到尺寸上限,又要求处处投影叠加后不超范围,轴只能绝对笔直了

网友(2023-08-15):
还是优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