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量计算

楼主(2020-09-05):
气管直径8mm,内径6mm,气压6个压,只知道这个参数,怎么计算每分钟气管出气量。

网友A:
没速度你咋算流量。。。 这气管接个中封的阀,中位的时候你给他200个压他流量也是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速度你咋算流量。。。 这气管接个中封的阀,中位的时候你给他200个压他流量也是0

就正常接着气泵,中间没有阀

网友:
这个要知道气体是什么气体,要知道管道材料,然后查流体系数,查管道阻力系数。而且你这个压力必须是压力差

网友:
气体流速多少?不知道的话,查手册,上面有推荐流速。用d=0.0818*(Q/v)^1/2计算,d是内径

网友:
条件给的不充分,建议看下流体的局部损失和沿程损失,自己可以计算下,虽不一定多准确,但是靠谱

网友:
这些条件还不够充分,最好能再详细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