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折弯为什么形成不了呢,厚度都是2mm呀

楼主(2020-09-05):
这个折弯为什么形成不了,厚度一样的呀,什么情况呢,各位老师

网友A:
没猜错的话你的折弯R角是0?主体是钣金做的?不是吧?
你对钣金还是不懂至少你没有实践知识

网友:
主体得转换为钣金才行 你看你那主体的折弯R角是0不是?或许我看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猜错的话你的折弯R角是0?主体是钣金做的?不是吧?
你对钣金还是不懂至少你没有实践知识

R角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猜错的话你的折弯R角是0?主体是钣金做的?不是吧?
你对钣金还是不懂至少你没有实践知识

没干过,不懂啊

网友B:
应该是和两边的斜边打架了,在法兰位置那里改成标记的那个试试

网友A:
没有建模的具体步骤所以不好说

网友:
边线法兰选择“折弯在外”看看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建模的具体步骤所以不好说

不是,我是先画的矩形,然后切除一边,抽壳,转换到钣金,再边线法兰,右边这个边线法兰可以,就这一个和左边哪一个不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和两边的斜边打架了,在法兰位置那里改成标记的那个试试

下面这都不行

网友A:
请您问问钣金师傅2mm的板子要怎么做才能使折弯圆角为0.5 你确定R0.5给的合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您问问钣金师傅2mm的板子要怎么做才能使折弯圆角为0.5 你确定R0.5给的合理?

开始给的0.2,不行,我又给0.3,0.5都不行,我看到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您问问钣金师傅2mm的板子要怎么做才能使折弯圆角为0.5 你确定R0.5给的合理?

你看这点,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呀

你看这点,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呀
你看这点,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开始给的0.2,不行,我又给0.3,0.5都不行,我看到问题了。。。

钣金的折弯圆角不是任意给的 你好歹查查钣金设计工艺手册再设计呀 你想让内行人笑话死你还是想让工人师傅骂死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钣金的折弯圆角不是任意给的 你好歹查查钣金设计工艺手册再设计呀 你想让内行人笑话死你还是想让工人师傅 ...

我不是想试验的吗,之前师傅说0.2,0.3都可以。。。,一般做的时候2个厚给到0.2

网友A:
师傅真是个“师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师傅真是个“师傅”

师傅走了,不干了。一样的厚度怎么会多出来那点呢?这是什么原因,就是我刚给你发的那个图

网友:
钣金折弯的内R角,我们一般跟钣金厚度尺寸相等设计,厚度2,内R角2,如此。

网友:
把基体钣金重做一下 估计是它没有做好

网友:
t为板材厚度

网友:
试试先在复杂的边缘手工画出缺口,再用边缘法兰按钮。

网友:
这种斜边折弯的,软件很难自动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