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装配体别人发给我标准件都变形了

楼主(2020-09-05):
我主管电脑上看着好好的,发达到我电脑上轴承、齿轮之类的标准件都变形了。比如这个轴承,在主管电脑上显示的是正常的,但是到我电脑上就变成这样了,大家有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网友:
这轴承是应该是直接调用solidworks标准件库的,换电脑后就会这样,直接找个轴承模型换掉吧

网友:
下次让他打包再给你还有就是图片中的注意事项

网友:
所以我现在都不用系统标准件库,我是自己做的库。这样不管拿到哪里去都不会出现这种错乱

网友(点评):
如果标准件很多呢?而且有的公司是不能自己外装插件的

网友:
怎么会喜欢用点评去提问呢?这样我回复了你也不知道啊。
自己做库并不需要装插件啊。就是自己做一些标准零件放到一个文件夹里。

网友:
什么是变形,图纸显示的不够圆吗?

网友:
尺寸规格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