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焊接结构构件新增规格,草图无法保存,权限不够,不知那位大神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2020-09-05):
(无正文)

网友:
你是修改了焊接结构件的草图不让保存还是把原来的型材换成另一类型的型材不让保存?

网友:
改个路径试试。

网友:
看情况好像是字体加载的有问题

网友:
把自带原有的文件直接修改另存?

楼主:
|晓昀发表于 09-05 23:47你是修改了焊接结构件的草图不让保存还是把原来的型材换成另一类型的型材不让保存?
您好,是把原有的规格修改草图后保存,无法保存

楼主:
|寰宇无人发表于 09-07 09:18把自带原有的文件直接修改另存?
就是把自带原有文件,拉进sw窗口后草图修改,也无法保存

楼主:
权限不够,我己经在电脑C盘属性里设置一下,但保存规格时还是提示权限不够,可能没设置对,现就是不知在哪放开权限,求教

网友:
是不是文件给改成了只读磨损,导致零件设计完后没办法保存。

楼主:
|远祥发表于 09-07 19:40是不是文件给改成了只读磨损,导致零件设计完后没办法保存。
不是只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