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宫式滑板得结构设计

楼主(2020-09-06):
   在开发非标专机时,线性滑轨是最常用的机械导向部件;在设计时,需要考虑对于它的防护,以免导轨的表面受到损伤;
好一点的设计,会在移动部件的两头增加风琴式防护罩

很差的设计就像这样,滑轨光秃秃裸漏下外面;如果是焊接或铣削工况,线性滑轨就会很容易损坏!

还有这种重载型的,潮湿工况下裸漏,不到2个月表面就生锈的情况!
以上两种情况,我都问过设计人员,线性滑轨为啥没有保护措施??

他们都会解释到:设计阶段有考虑加防护,但因为风琴式防护罩压缩后会有100多毫米,外形又比较大,根本没空间安装,不是不想装,而是没办法装!!!

说到底是空间的问题,那么今天我就来介绍一款迷宫式滑轨的结构;
(PS:想必论坛的各位大神都用过,今天这一讲只适用于机械小白哟)

结构简图

其实说来也简单,主要靠转接块才能安装机构固定板,最后通过防护钣金来对线性滑轨进行保护;

楼主:
附件结构数模,欢迎下载

网友:
感谢分享,学习了
涨姿势啦

网友:
捂得这么严实,散热是个问题,的确也不是所有导轨都需要加防护罩。据工况而言

网友:
导轨确实需要防护,但就是设计的天衣无缝,实际上还是有很多切屑会跑到上面去,但也不会影响很大,我以前还以为立马就会损坏,但每次打开日本兄弟机的导轨防护,发现导轨上面总是有很多切屑,而机床还是一直可以正常运行

楼主:
|广州粤研钟彦华发表于 09-06 12:45导轨确实需要防护,但就是设计的天衣无缝,实际上还是有很多切屑会跑到上面去,但也不会影响很大,我以前还以为立马就会损坏,但每次打开日本兄弟机的导轨防护,发现导轨上面总是有很多切屑,而机床还是一直可以正常运行

所以说防不胜防。。。

网友:
空间问题的确是比较难设置护罩。导轨的滑块有刮板,有屑也不是完全不能用。

网友:
头回见到。

网友:
除非整体加工,不然搂着这种设计,像我们这种小厂  精度保证不了

网友:
比如上银的KK模组就是这种迷宫式防护,只能防杂质,不能导轨防锈。
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导轨防锈是直接给滑块加润滑油,还是需要在导轨上涂防锈油?

网友:
这不就是类似KK模组的玩法么

网友:
加机械防护要看场合吧,机床很多也不加照样用,除了焊接跟很多屑的地方,但不能完全防住,生锈与润滑有关,搞个自动或者手动的润滑泵就解决了,你不定期搞点润滑油,不密封好的导轨照样生锈得很厉害,用到等离子的场合更加厉害,润滑脂都防不住,而且这样的结构,对导轨的寿命是有影响的,偏心受力,同等大小导轨这个的负载小很多的。不过这样的帖子真的很有用,想多了解的看看机器人第七轴,行程大,速度快,负载大,环境一般都不友好。

楼主:
不客气,互相学习探讨。。。

楼主:
|xue428032发表于 09-07 08:23除非整体加工,不然搂着这种设计,像我们这种小厂  精度保证不了
这个到没有,精度单个零件保证,能组装在一起就好,主要是如果负载很大,结构搭起来会麻烦一些。

楼主:
|刘EG发表于 09-07 14:20加机械防护要看场合吧,机床很多也不加照样用,除了焊接跟很多屑的地方,但不能完全防住,生锈与润滑有关,搞个自动或者手动的润滑泵就解决了,你不定期搞点润滑油,不密封好的导轨照样生锈得很厉害,用到等离子的场合更加厉害,润滑脂都防不住,而且这样的结构,对导轨的寿命是有影响的,偏心受力,同等大小导轨这个的负载小很多的。不过这样的帖子真的很有用,想多了解的看看机器人第七轴,行程大,速度快,负载大,环境一般都不友好。
层主专业,做了一个完美的补充。。。

楼主:
|tianji2wn发表于 09-07 10:45这不就是类似KK模组的玩法么
确实如此,说到底都是抄出来的结构。。。

楼主:
|溺水的咸鱼发表于 09-07 09:31比如上银的KK模组就是这种迷宫式防护,只能防杂质,不能导轨防锈。

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导轨防锈是直接给滑块加润滑油,还是需要在导轨上涂防锈油?

导轨的防锈是靠油泵来解决的,如图,还会配铜管油路系统。

网友:
引用 楼主:
导轨的防锈是靠油泵来解决的,如图,还会配铜管油路系统。

谢谢指导

网友:
从结构来看,新结构没有做密封处理吧?
那问题来了,滑轨都有密封,你这个结构加上去只是防外露;结构还有间隙,时间长还会堵塞,感觉还不如不防护。

网友:
这种防护主要是防大异物和防夹手的。

网友(2021-03-28):
空间问题的确是比较难设置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