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打开大型step格式装配遇到错误

楼主(2020-09-06):
sw打开大型step格式装配体时加载半天,然后step所在的文件夹里就出一个错误的日志,最终也打不模型。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呢,请求指导

网友A:
配置太渣

楼主:
引用 网友A:
配置太渣

网友:
把文件传上,让他人试试能否打开。

网友:
不一定是配置太差,之前有次公司收到一个800M的step文件,我同事的电脑装的2016,打开很久,最后弹错。到我电脑上就开了,我电脑装的2014和2020,我用2014打开,过了十分钟才打开,保存文件,也就10个装配体和69个零件。一看大小,79个文件才100M,比STP小多了。那个东西好像是个摩托车的换挡的齿轮箱。不过我那文件打开后就没动了,只有总装有预览图,其他都是图标。如果单独把零点件打开,点保存。就会有预览图,同时文件会变大。

网友:
跟打开方式也有点关系,直接拖入绘图窗口。

网友:
如果数模太大,建议新建部件后,再导入stp格式的数模。

网友(2021-08-07):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同样问题,难受

网友: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同求,太难受了

网友:
这个问题确实挺闹心,一直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
怎么才能解决,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