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剖面线设置

楼主(2020-09-06):
我在【系统选项】设置的是【ANS131],而在工程图默认的却是【ANS134],怎样设置才能使工程图中默认的是【系统选项】里设置的【ANS131]。

网友A:
估计和模型材料有关,对应材料里设定的剖面线是ANS134

网友:
改模板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和模型材料有关,对应材料里设定的剖面线是ANS134

谢谢你的指教。确实是对应材料里设置原因,现在重新设定后问题解决了。

网友:
剖面都是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改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