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工装位置,可以设计成内孔吗?

楼主(2020-09-07):
1.针对如何的安装光感轴,一端为螺纹,一端为导向滑动杆件。
2,为了使得该零件在装配过程中,能够使该件有安装弓箭的固定位置,现在想在零件上中铣一个内孔作为安装位置?
3.该零件外形尺寸直径20*230;

装配图

装配图

螺杆

螺杆

装配孔

装配孔

网友A:
直接线割一个扁位不省事些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线割一个扁位不省事些吗?

但是这个扁位置放置在哪里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但是这个扁位置放置在哪里呢?

计算有效行程,不可能整根光轴都在行程范围内吧,把扁平位置加在非行程范围内不就可以啦 ,实在不行轴也可以稍微加长点嘛。你还搞个内六角的,加工的师傅不骂死你额,哈哈

网友C:
不打孔好像也行,你这零件这样装会掉下来么?真怕掉下来,切两卡圈槽,装两卡簧不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计算有效行程,不可能整根光轴都在行程范围内吧,把扁平位置加在非行程范围内不就可以啦 ,实在不行轴也 ...

说的也是,其实我可以放在螺纹的端部,加一个铣扁的位置。

网友:
轴端加工六方孔?找骂呢这是

网友:
在零件上可以设计一个定位台阶孔,用间隙配合。不知道这个六方孔是干嘛的?这个多难加工。

网友:
圆轴上面切两个平的端面,能卡扳手也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打孔好像也行,你这零件这样装会掉下来么?真怕掉下来,切两卡圈槽,装两卡簧不就行了

啥,在那里切卡圈槽?没太明白你的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啥,在那里切卡圈槽?没太明白你的意思

有人可能不想让我回答你的问题,你后面发的图片我根本看不到,不停转小圈圈。看你发的贴子,好像你最近问题挺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