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这里用顶丝固定轴孔的方式

楼主(2020-09-07):
如图中,这是一个易装拆带轮,小弟有个困惑,图中的轴和孔是通过顶丝固定以及调节锥套的张紧,那么锥套上以及带轮孔上对应顶丝的地方那个半圆孔是两个都是螺纹孔,还是轴和孔其中一个上是螺纹孔一个上是通孔。如果都是螺纹孔的话由于是两个件,会不会出现顶丝在拧的时候不好拧(两个半圆上的牙配对不好),望做过此类结构的朋友给解惑下,在此谢过

网友:
不会啊,都是半个孔,很好拧的

网友:
这不就是齐缝螺丝吗 以前的箱体上很常见

网友A:
是不是顶丝用错了,这种带轮及锥套一般是欧标、美标的,你可以搜一下相关的技术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顶丝用错了,这种带轮及锥套一般是欧标、美标的,你可以搜一下相关的技术参数。

我看图纸上用的是公制螺纹,兄弟带轮上是螺纹孔,锥套上是螺纹孔还是过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