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设计方案

楼主(2020-09-07):
现在机器上需要用的一个结构,要求:毛线穿在里面,先压紧毛线,然后再拉动毛线。图片是我用电磁铁做的方案,但是压紧毛线的电磁铁力太小,压不紧,导致无法拉动毛线。急求一个可行方案,万分感谢

网友:
压不紧,跟你拉不动线有必然联系么?

网友:
干嘛压紧  你直接系  不香吗

网友:
穿进去,转两圈

网友:
无数种增力机构值得你拥有

网友:
高空作业啊,攀岩啊,有一种安全绳的止回结构,可以参考。

其实生活中类似的结构蛮多的……

网友:
毛线都没看见。。。

网友:
电磁铁加弹簧.电磁铁吸合时的力较大,行程大时又无力.

网友:
毛线都没看见,看个毛线啊,谁知道毛线卡在哪里

网友:
毛线太细了不好压紧,可以考虑压紧面装一个优力胶增加摩擦力!

网友:
毛线都没看见

网友:
穿过去,转两圈,再压紧。不就好啦。毛线直接压紧带动,有点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