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箱异响

楼主(2020-09-07):
同步带输送用,中空轴减速电机,运行几天后减速机异响,更换新的减速电机过几天还是有异响,求坛友帮忙分析下原因?是不是两侧轴承不同心造成的?还是其他什么原因?

网友:
1、更换减速机后仍有异响,基本排除减速机内部问题
2、松掉一边负载,试机看异响有没有消失,若消失判定轴承位可能存在精度问题
3、计算下减速机功率是不是偏小。

网友A:
电机减速机功率可能选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减速机功率可能选小了。

不小的,负载才几公斤,电机功率120W的

网友:
两边的负载相差大不大。

网友:
把减速机速比增大试试,同步带速度降低些。

网友B:
你的两侧轴承有点多余,轴直接固定在减速机上

网友:
把轴孔的同轴度测下,先看看数据。再看看减速机单元空载有没有异响?

网友C:
是不是轴和减速机之间有间隙或者键槽和键有间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轴和减速机之间有间隙或者键槽和键有间隙?

轴公差是0~-0.02,键槽宽度公差是0~-0.03,键宽度公差0~-0.02

楼主:
图纸上 轴承座外圆公差 -0.1~-0.2,轴承座安装孔±0.1,是不是太松了导致不同心异响的原因?

网友:
可能是减速机需要跑和一段时间,把减速箱里面的油换了,重新安装。

网友:
减速机的安装方式和安装顺序有问题吧。
这么短的距离内有四个轴承。。。

网友:
应是两侧紧邻的轴承引起

网友:
异响原因可能有轴承磨损,间隙变大,发生异响。齿轮磨损,啮合间隙变大,产生异响。缺润滑油,干磨响。减速机轴弯曲变形,发生异响;负载过大,发生异响。

网友:
我觉得是减速箱自己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两侧轴承有点多余,轴直接固定在减速机上

应该是你说的这个问题,过约束,造成对减速机的负载过大,本身减速机这个空心轴这里有一对轴承,楼主外面又自己添加了一组轴承,而且是深沟球轴深外面,不具备自我调心的功能,如果同轴度误差较大,必然造成过载,损坏减速机。

网友:
得听听怎么响的,确实是减速机响?什么部位响?

网友(2021-09-23):
这结构是不是过约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