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类结构,两端装轴卡好,还是两端装孔卡

楼主(2020-09-07):
设计目的:1。该轴的直径为20mm;长度为154mm;为了使得四个轴承安装后,使得轴承以及轴完全固定在轴承座内,轴无法左右移动。
设计方法:2.当前第一种方式就是在轴承座内两端开沟槽,使沟槽两端安装孔卡,然后固定住轴承的两侧。
3.第二种就是想直接在轴上开轴承挡圈孔,安装两个轴卡,使得轴承的内圈被挡住。
存在问题:4.设计中,一般不能够使得轴卡或是孔卡受力,当前布置的方式是轴水平安装,想问下这两种方式,是不是都可以?

安装轴卡或是孔卡?

安装轴卡或是孔卡?

网友A:
跟你这个差不多的,只要不怎么轴向受力没事的

网友:
1、一般设计都是以不伤轴结构为原则,
2、若有安装位置足够的话,可以考虑用轴承封盖结构,轴向受力更好

网友:
请问为什么两边都用了两个轴承呢?一般我看都是用一个就行了。谢谢

网友B:
另外我还有个问题就是您设计的孔卡为什么是和轴承的内外圈都接触了,这样不是就卡死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另外我还有个问题就是您设计的孔卡为什么是和轴承的内外圈都接触了,这样不是就卡死了吗?

模型建的有问题,实际应该不会接触。

网友:
轴承端部不设计端盖吗?端盖内孔设计防尘槽,槽内设计密封氊垫能防止外部灰尘进入轴承。可以用轴承端去定位。

网友:
不管是孔卡还是轴卡,都会引起轴向窜动的,只是量大量小的区别。

为了便于装配,卡槽都会比卡圈的厚度要宽一些的,不然把卡簧装到卡槽里都是一个难题,机械设计手册上也是如此设计的,卡槽宽名义尺寸都比卡簧厚度大,并且是正公差,就是为了便于装配。也就是卡在卡槽里都会有轴向位移,故此轴也会有位移。

网友:
楼主应该是参照了轴承座,但轴承内圈限位用轴的台阶来限位,位置有点问题,
包括二楼也是这种安装方式,当然安装肯定没问题,但我在很多经典结构装配(比如THK)
很少见到这种轴承内圈限位方式

网友:
轴向不能受力。

网友C:
楼主这样设计感觉不舒服呀!安装及拆卸都不好装卸吧!

网友D:
孔卡和轴卡都都需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样设计感觉不舒服呀!安装及拆卸都不好装卸吧!

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孔卡和轴卡都都需要的!

那就是安装的时候,孔卡和轴卡都需要加上,有没有啥设计案例的可以分享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你这个差不多的,只要不怎么轴向受力没事的

好的,这么详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