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配体中零部件位置重置

楼主(2020-09-07):
装配体里有个零部件手动移动了位置,能不能恢复默认位置?

网友A:
没有其他操作的话直接Ctrl+z就能撤销你刚才的拖动,要是没有保存过的话,直接关掉装配体关掉的时候选择不保存重新打开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其他操作的话直接Ctrl+z就能撤销你刚才的拖动,要是没有保存过的话,直接关掉装配体关掉的时候选择不保 ...

保存过了,恢复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保存过了,恢复不了

那就只能自己重新配合了,固定和你拖动的零件需要配合的零件,然后再配合,也很快,不需要再全部配合了

网友B:
这种情况下,我通常用撤销退一步来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情况下,我通常用撤销退一步来解决。

如果打开的文件以前已经挪动位置,撤销没有用呀

网友C:
模型树最上方的历史里不知有没有记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模型树最上方的历史里不知有没有记录?

有些记录,但是不知道如何恢复默认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