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solidworks环境下的大型审阅模式,如何测量管道到水平面的垂直距离?

楼主(2020-09-07):
在solidworks环境下的大型审阅模式,如何测量管道到水平面的垂直距离?从图中看明显选择的是法兰孔边线上的一个点,想选择法兰中线,但怎么也选择不了。

网友A:
选中法兰和底平面,孤立,显示临时轴,选择法兰轴线和平面,测量。

取消显示临时轴,退出孤立。

(直接显示临时轴可能会卡死)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中法兰和底平面,孤立,显示临时轴,选择法兰轴线和平面,测量。

取消显示临时轴,退出孤立。

大型审阅模式没有办法孤立呀

网友B:
可以尝试 选择设计树中的 水平面 如果是基准面的话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尝试 选择设计树中的 水平面 如果是基准面的话

水平面选择没有问题,问题是管道中心线选不了,每次选择法兰边线时,鼠标点在哪里就是选择哪个地方的点而不是法兰连接的管道中心线。

网友:
直接在设计树里选中心线或者轴线

网友:
楼主这一套够复杂的。

网友C:
大型设计审阅模式下,选孤立以后再点下重建看看显示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型设计审阅模式下,选孤立以后再点下重建看看显示没有
孤立之后还是选不到管道的中心线,鼠标选择管道法兰边线,选到哪一点就测的是这一点到水平面的距离。

网友:
那试试测量窗口的第一个选项选择最小距离有没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