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齿轮工程师请进

楼主(2020-09-07):
最近被一对等齿直齿锥齿轮难住了。

大的方向应该是判断对的,属于角变位直齿锥齿轮
经初步测绘Z1=Z2=17,大端外径174左右,交角90°
初步判断为m=9的角变位锥齿,但关于角变位直齿锥齿轮具体参数计算,齿轮手册上被一笔带过,网上相关资料也是寥寥无几,找来找去也就两篇期刊论文,算了几次也是不敢确定,望论坛齿轮大神出来指点。

网友:
没有接触过这样的齿轮。坐等沙发。

网友A:
是磨损成图片的样子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磨损成图片的样子了吧?

是的。

网友:
没爬到书籍资源,周末再试试

网友B:
要算固定玄齿高,固定玄齿厚,锥顶距。

网友:
原件粗糙之极。图片里有几片齿轮片铣刀,但不像是用它们制作的,不然齿形啮合线之下和齿底不会是平面相交。
完完全全狗牙啃出来的废品。
不懂得如何制作,楼主就是给了规范的图纸,又有何用?
楼主纠结着技术参数的确定,也只是在做表面文章。
你没搞懂直齿锥齿轮的基本道理。
一个直齿锥齿轮,以任一与齿形分度法线相垂直的平面剖切,得到的轮齿形状,必然完全相似。大小各不相同,自然模数也不一样。
设想有个小端直径为零,大端直径无穷大的锥齿轮。所有与其齿数相同、锥角一样,压力角相等的现实锥齿轮,都只是这个假想锥齿轮的一部分。以锥齿轮大端齿形模数作为技术参数,只是方便,而不是不能不。
只有齿数不等的直齿锥齿轮传动,才有齿轮变位。1:1直齿锥齿轮传动没有变位这一说。
就这个实例,原设计图纸肯定不可能规范。
楼主出图,可以或者变更大小端尺寸,模数套个整数;或者保持原大端尺寸,用个小数点后面两位数的模数,其实也无妨。
交付图纸时,别忘了问一问制作方法。如果还要用齿轮片铣刀,千万提醒必须先制作大小端齿形样板。

网友(点评):
想用滚齿机做,用你看见的齿轮片铣刀,9.5模数的刀没有。

网友(点评):
但我对层主:1:1直齿锥齿轮传动没有变位这一说。说法存疑。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算固定玄齿高,固定玄齿厚,锥顶距。

不懂不装懂,有那么难吗?

网友C:
 未来第一站
但我对层主:1:1直齿锥齿轮传动没有变位这一说。说法存疑。  发表于 3 小时前
未来第一站
想用滚齿机做,用你看见的齿轮片铣刀,9.5模数的刀没有。发表于 3 小时前

用滚齿机制作直齿锥齿轮,你自己不可能有能力做。落实加工商了吗?
滚齿机是用来制作圆柱齿轮的。滚齿机径向进给与轴向进给没有联动,刀具无法走斜线,做不出锥形的工件。用传统滚齿机制作锥齿轮的报道一直有,但那是改装了的机器,所用的刀具也不是通常的滚齿刀,而是只有一圈两个刀刃。实际上就是改装成锥齿轮铣床用。
数控滚齿机也不是每一种滚齿机都能制作锥齿轮。或者需要特别的定制,或者自己做一些改造。
你选定的加工商,用的是那种技术?
贸贸然说“想用滚齿机做”,要闹笑话的。

“1:1直齿锥齿轮传动没有变位”,是很简单的事实,你看点书就知道。无底气的质疑,毫无必要。
你至少要知道为什么要设计变位齿轮。
一般用变位有三个原因。如果要增强齿轮承受负荷和改善传动性能,可以采用变位,再一个原因是有可能出现根切。
前面两种情况要两个齿轮因齿数不同而性能有所差异才出现。1:1的传动,有什么理由会出现性能差异?
至于根切,只有用展成法制作才可能出现。不至于因根切影响性能的齿轮最小齿数为17。设计1:1锥齿轮对,没有必要设计齿数小于17,这在各种设计规范里都清清楚楚。

网友(点评):
东西精度确实不高,也是卧铣加分度头干的

网友(点评):
感谢老哥回复,没事多来逛逛。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未来第一站
但我对层主:1:1直齿锥齿轮传动没有变位这一说。说法存疑。  发表于 3 小时前
未来第一站

锥齿轮怎么用滚齿机加工,没见过,用刨齿机加工还差不多。

网友(点评):
卧铣加分度头干的

网友:
这种锥齿是插齿机做出来的吗?感觉强度很薄弱啊。

网友:
45度伞齿!

网友(2021-03-19):
知道功率转速,强度可以帮你校核一下,供你参考。自己可以改按常规设计,测得安装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