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罩子如何采用solidworks一次成型?

楼主(2020-09-07):
采用solidworks建模的话,怎么样才能够一次性将该电机罩成型。
1.是否有啥好的建议。现在用2018做的,如图步骤。

网友A:
据说2021可以用曲线的边线法兰了

网友B:
老铁,你可以贴下图,这样需要下载,估计没人愿意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铁,你可以贴下图,这样需要下载,估计没人愿意看

我错了,我忘记了这回事。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错了,我忘记了这回事。

对了,我忘记应该贴图的,对了,怎么可以把文件删除呢?免得不小心点了,扣了积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据说2021可以用曲线的边线法兰了

好的,我查查边线法兰怎么弄。我用的18版本。对了,那个附件怎么删除,你知道吗?

网友:
一次成型不现实的,至少三步才能完成。

网友:
这个模型不复杂啊,为啥要一次成型哈,可以用实体转换到钣金,但两侧面的翻孔,得用成形工具了把

网友:
这是工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