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12模的42CrMo调质直齿能承受45000N的冲击么?

楼主(2020-09-08):
各位大神,小齿轮12模23齿,大齿轮12模139齿(内齿,在回转支承的内圈),都是42CrMo材料的,都调质HB240~280,小齿轮装在减速机上,刹车时产生45000N的制动力施加在大齿轮上,请教下各位大小齿轮能承受这么大的制动力么? 我下载了一个齿轮强度校核的EXCELL表格,但参数设置上有些问题,出不了结果,求助各位大神帮我参考一下,感激不尽!

网友A:
不能,我也没算哈。参考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我也没算哈。参考就行

老哥 谢谢你的回复哈  再冒昧问下不能的话有没有技术上的依据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哥 谢谢你的回复哈  再冒昧问下不能的话有没有技术上的依据呢?

很重要参数,你这齿宽有多宽,如果只有1mm,那妥妥的断掉。但如果有1公里宽,那稳得一逼的。
尽可能提供详尽的参数,负载大小,以及这刹车所需的时间。
每个人计算的方法不一样,所以,参数很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重要参数,你这齿宽有多宽,如果只有1mm,那妥妥的断掉。但如果有1公里宽,那稳得一逼的。
尽可能提供 ...

老哥,这是我下载的一个校核齿轮强度的表格,输入数据里面我把大小齿轮的参数都输入了,但其中的滑动率、重合度等几个参数实在不知道怎么填,就随便填了这几个。。。下面的基本没改动自动出的,您能帮我看看吗?

网友(点评):
这是算负载功率的,扭矩。。 扭矩不等于力值哟。

楼主:
引用 楼主:
老哥,这是我下载的一个校核齿轮强度的表格,输入数据里面我把大小齿轮的参数都输入了,但其中的滑动率、 ...

好难啊..我就想确定下12模、90高的齿能不能承受45000N的力不破坏...

楼主:
有大神解惑吗?

网友B:
这个感觉不太好算啊,能用软件分析吗?

网友C:
首先你要知道扭矩,才能算,其次,42CrMo不淬火太浪费

网友:
齿轮好窄

楼主:
确实 只有90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感觉不太好算啊,能用软件分析吗?

我只有从社区下载的一个快速计算表格,里面需要太多输入了,很多也不清楚该怎么填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你要知道扭矩,才能算,其次,42CrMo不淬火太浪费

目前只知道减速器带动小齿轮刹车时产生45000N的力,42CrMo软齿确实有点浪费,不过精度不算高嘛,所以就不淬火磨齿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目前只知道减速器带动小齿轮刹车时产生45000N的力,42CrMo软齿确实有点浪费,不过精度不算高嘛,所以就不 ...

齿轮参数已有,知道力,就知道了扭矩。但从你的叙说来看,你把扭矩和力都搞混了,怕你还没搞清。制动产生的力是否就是齿上的力要搞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D:
齿轮参数已有,知道力,就知道了扭矩。但从你的叙说来看,你把扭矩和力都搞混了,怕你还没搞清。制动产生 ...

谢谢大哥解惑,确实力和力矩有点混淆。如果是齿轮接触面产生的这个力的话,这种材料和结构能否承受得了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哥解惑,确实力和力矩有点混淆。如果是齿轮接触面产生的这个力的话,这种材料和结构能否承受得了呢 ...

齿轮计算是专业基础课中最基本的计算,手工计算翻一下手册,也很快。这一定要自己算一遍,以后就一通百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齿轮计算是专业基础课中最基本的计算,手工计算翻一下手册,也很快。这一定要自己算一遍,以后就一通百通 ...

好的

网友:
做个有限元不就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