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极氧化问题

楼主(2020-09-08):
各位老哥我想问一下 出现这种情况一般是氧化厂没洗干净还是本身材料有问题

网友A:
材料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材料问题

喷砂能不能解决

补充内容 (2020-9-9 23:11):
其实这个有两款,有一款没CD纹的 也有这问题的话但会分散。不像这款
几乎集中在CD纹上面。 还有一点车出来没经过清洗 材料肯定有问题  伤脑筋

网友(点评):
铝合金的成份氧化的时候产生的化学反应,一般正规的6061不会,硬铝2A12会有这种现象,你最好与氧化厂交流一下,如果材质没问题,就从正规渠道采购,与喷砂没关系。

网友B:
有几个产品都6061做阳极氧化的,没有遇过此问题,应该是材料的问题

网友C:
我之前碰到过这种情况,后来清洗干净,喷好砂再拿去氧化就没有这种情况出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之前碰到过这种情况,后来清洗干净,喷好砂再拿去氧化就没有这种情况出现了

你拿什么洗的? 昨天和氧化厂沟通了   让他们喷砂几个试试。 刚从氧化厂回来  表面会起麻点  但可以擦掉。你有没有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拿什么洗的? 昨天和氧化厂沟通了   让他们喷砂几个试试。 刚从氧化厂回来  表面会起麻点  但可以擦掉。 ...

产品表面会有一点麻点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拿什么洗的? 昨天和氧化厂沟通了   让他们喷砂几个试试。 刚从氧化厂回来  表面会起麻点  但可以擦掉。 ...

我是用洗洁精,表面是CD纹的,更是要清洗干净

网友D:
这个是表面没清洗干净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用洗洁精,表面是CD纹的,更是要清洗干净

洗洁精...需不需要泡  我买了桶药水准备试试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表面没清洗干净的吧??

搞不懂,  车出来后确实没经过清洗。  氧化厂那边就是不知道有没有酸洗干净

网友(点评):
一般氧化前都会用酸洗干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几个产品都6061做阳极氧化的,没有遇过此问题,应该是材料的问题

这也是其中之一,你的产品有没有CD纹  然后车出来后有没有自己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洗洁精...需不需要泡  我买了桶药水准备试试看吧

不用泡,用柔软一点的刷子刷

楼主:
引用 楼主:
搞不懂,  车出来后确实没经过清洗。  氧化厂那边就是不知道有没有酸洗干净

有些氧化厂不酸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用泡,用柔软一点的刷子刷

好的,感谢。

网友:
我们公司做铝合金产品,需要做阳极氧化的,PH13.5,我们在氧化前都会做一道抛光工序,表面质量一般都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