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W减速电机,安装支架安装有问题。

楼主(2020-09-08):
1.为了安装一个120W的调速电机,发现安装过程中,电机的安装支架安装位置不是很好安装。
2.电机的尺寸是90*90mm;然后现在的支架,我是用四个螺钉安装在框架上面,在框架上面打了几个四个螺丝孔。
3.现在觉得安装的时候,吊装在框架上面,不是很方便,有没有什么更好的安装方式?

安装图

安装图

底部视图

底部视图

网友A:
倒着装本身就挺【逆反】的,如果电机轴端在没做安装导向和定位,那基本就看钳工师傅的脾气了。

电机旋转180度,安装面朝下是最靠谱的,实在是想剑走偏锋,可以用侧向安装。仰面安装是大忌,一个是别扭,最重要的一个是维修,视线不好还容易因为吊带松动什么的把人给砸伤……

网友:
这样用四颗螺钉安装,整个减速机在系统运行时会抖动厉害,还有抖着抖着,四颗螺丝会剪切断裂。安装板能与底部的机座连接,在地下生根。

网友(点评):
这种电机 都是轴端固定的 你想坐着 都买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倒着装本身就挺【逆反】的,如果电机轴端在没做安装导向和定位,那基本就看钳工师傅的脾气了。

电机旋转 ...

没太明白旋转180度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太明白旋转180度是什么意思?

仰卧改俯卧

网友:
用直角中空减速机?

网友:
拆开减速机看看,可以直接在减速机侧壁打螺纹孔。
方案二,固定减速机那四颗长螺栓,是穿透的,减速机的上下面各加一个板,与侧壁固定。

网友:
要么就把电机固定座拆掉,直接一块板上下连接起来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