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管不热处理可以吗?

楼主(2020-09-08):
这些材料的钢管,40cr  20cr  30CRMoA
不热处理可以直接使用吗?有没有什么限制?

网友:
看你用钢管做什么用?

楼主:
|晓昀发表于 09-08 12:55看你用钢管做什么用?
结构用,受弯和扭

网友:
可以,只能说明有钱任性。

网友:
当然可以,相同适用场合加大直径和厚度就行了,多大点儿事儿

网友:
如同你有98K,却非要和人对锅。

网友:
热处理的作用就是提高钢管及精密钢管的材料机械性能、消除残余应力和改善钢管金属的切削加工性能。

网友A:
钢管材质本身就有热处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钢管材质本身就有热处理的。

成品钢管不热处理,是不是比不热处理的价格贵一些?

楼主:
|韩寒11发表于 09-08 20:46热处理的作用就是提高钢管及精密钢管的材料机械性能、消除残余应力和改善钢管金属的切削加工性能。
这个大家都懂,从手册上的强度指标来看,Q345的材料没有20Cr、40Cr这些强度好,如果价格差别不大,当然用后者,不知道后面两种不热处理强度多少,后两者在手册给的强度一般是热处理后的,找不到不经热处理的强度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