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削残留环如何避免?

楼主(2020-09-08):
上图说话,车外圆过程中产生残留环,有二个圈。外圆加工余量0.25(直径)。请教一下残留环产生原因?如何避免?
材料:15A

网友:
车刀的刃倾角、断屑槽不当导致的,刃倾角负角度容易导致,断屑槽小也容易形成连续车屑;换成刃倾角是正角度的带大一点的断屑槽的刀片试试。

网友:
适当减少最后这刀的进给量

网友A:
残留圈是不可能消除的,不过是可以用一些方法把残留环去掉,比如外圆车削走刀可以从左往右车,或者先车外圆,再车退刀槽

网友:
我在车间实习期,车间主任就分了这个任务,在铣床上去毛刺,包括丝杠的加工毛刺,类似你说的残留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残留圈是不可能消除的,不过是可以用一些方法把残留环去掉,比如外圆车削走刀可以从左往右车,或者先车外圆 ...

也试过从里往外走刀,还是有!

网友B:
这个跟车削的方法有很大的关系,先车内再车外,可以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跟车削的方法有很大的关系,先车内再车外,可以解决。

大侠的先车内再车外是什么意思呢?可以详细说明一下吗?谢谢!

网友:
先车外圆,再车退刀槽

网友(点评):
现在的工艺基本就是这样干的,还是有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也试过从里往外走刀,还是有!

不太可能吧,看看刀片是不是磨损的厉害,没有及时更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太可能吧,看看刀片是不是磨损的厉害,没有及时更换啊

这个材料是15,不容易断屑,这二天找刀具商再换刀试试,有结果我会和大家分享交流,这个问题是机加行业普遍问题。感谢大侠的帮助!

网友:
磨一个割刀,直接来一刀不就好了吗?

网友:
余量这么少你能给整出这么大的环来,你也是个人才,刀尖r角小点,刀锋利点或者手磨焊接刀,向外走刀

网友(2020-10-08):
刀具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