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aqus] 弯曲应力问题

楼主(2020-09-08):
114*16的钢管,弯矩5200N.M,ABAQUS结果为43兆帕,而用材料力学计算应该是48.8兆帕,原因何在?B31和B33对于我这个模型没有效果,长度2.8米

网友A:
在使用软件前,要对约束条件要清楚。两端固定,还是一端固定另一端支撑。还有材质的弹性模量 泊松比等这些参数是不是取值一样。

把题目和软件分析贴图出来一看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使用软件前,要对约束条件要清楚。两端固定,还是一端固定另一端支撑。还有材质的弹性模量 泊松比等这些 ...

弯矩是杆件的最大弯矩值,就是用这个弯矩来看弯曲应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使用软件前,要对约束条件要清楚。两端固定,还是一端固定另一端支撑。还有材质的弹性模量 泊松比等这些 ...

现在我没有怀疑弯矩值,就是认为弯矩是对的??(ˊωˋ*)??在此基础上算应力,梁单元,其它的条件影响不大,基本就是单位类型影响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我没有怀疑弯矩值,就是认为弯矩是对的??(ˊωˋ*)??在此基础上算应力,梁单元,其它的条件影响不大 ...

这误差才多少?不同的计算工具会产生计算误差,不同软件采用的假设条件和计算方法有差异。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误差才多少?不同的计算工具会产生计算误差,不同软件采用的假设条件和计算方法有差异。

这误差有点大,以前研究过,时间长了忘记了,就是单元的原因,谢谢支持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误差有点大,以前研究过,时间长了忘记了,就是单元的原因,谢谢支持

那可能是梁单元选的不合适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可能是梁单元选的不合适造成的。

是的,目前正在找原因,学钢结构计算软件,有限元做钢结构不太方便

网友C:
那就是分析结果NG呗,已经快接近与材料的许用应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就是分析结果NG呗,已经快接近与材料的许用应力了。

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