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机构方案,万分感谢!

楼主(2020-09-08):
之前是用气缸压紧毛线,但是要加一个导气滑环。现在改用电磁铁,但是电磁铁压紧力不够,拉不动毛线。有没有什么机械结构能实现,各位大佬给个建议。要求:电磁铁运动时能够拉动毛线,电磁铁断电时,毛线能顺畅进出

网友A:
大概理解你的意思:用电控制一个机构,电磁铁得电后向右运动,同时抓紧毛线也向右运动,电磁铁失电后,机构松开毛线,靠弹簧缩回原位。类似或可借鉴的机构应该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概理解你的意思:用电控制一个机构,电磁铁得电后向右运动,同时抓紧毛线也向右运动,电磁铁失电后,机构 ...

就是这个意思,之前用电磁铁压紧时,电磁铁力不够,无法压紧,导致拉不动毛线。就是想有没有机械的结构可以实现,电磁铁通电后,拉动装置使压紧毛线,继续向右运动时拉动毛线。

网友:
你电磁铁是吸住衔铁夹住毛线还是怎么操作的,如果是夹持力不够的话是否考虑增加接触面的阻力

网友B:
看看缝纫机托板面露出来的那个家伙。。。

或者干脆来这个极其常用的拉线机构。。。上下或左右成对使用。。。

网友C:
电磁铁换成无杆气缸是否可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缝纫机托板面露出来的那个家伙。。。

或者干脆来这个极其常用的拉线机构。。。上下或左右成对使用。 ...

这个机构怎么用,没看懂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磁铁换成无杆气缸是否可行呢

之前就是用的气缸,因为机头要旋转,还要加导气滑环。滑环又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缝纫机托板面露出来的那个家伙。。。

或者干脆来这个极其常用的拉线机构。。。上下或左右成对使用。 ...

lz细节交代不清,上电夹紧右行,断电我猜是立即释放,不会拖着左行。

网友:
以前的气缸为何不能用?夹不紧,可增大气压或接触面。导气滑环也不容易坏呀。
机头是怎样旋转的?现状未讲清楚。

网友:
越拉越紧,除非你磁力不够。

网友D:
最简单的,你再加一个电磁铁夹紧毛线,然后原电磁铁带着新加的电磁铁运动

网友E:
单纯只是要推拉动作,力不足,就改电动推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简单的,你再加一个电磁铁夹紧毛线,然后原电磁铁带着新加的电磁铁运动

现在用的就是一个电磁铁加紧,另一个电磁铁拉动,但是夹紧用电磁铁力太小压不紧

网友(点评):
现在是用平面夹紧吗?试试斜面或者锥面夹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单纯只是要推拉动作,力不足,就改电动推杆。

电动推杆体积大了,这个位置放不下

网友:
电磁铁拉伸机构是否可以再增加一个气缸,从而加大拉力。

网友:
就是说整个机构又要转动,又要夹紧是吧?要是这样的话我觉得是否可以在本体上做弹性阻尼机构,靠外界的动力,气缸啥的戳动后夹紧,松开后放开,类似刹车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动推杆体积大了,这个位置放不下

微型的电推杆比电磁铁体积还小吧。你自己淘宝一下 找找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