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Cr15轴承钢,不做淬火处理。耐磨会受影响吗?

楼主(2020-09-08):
由于加工有精度要求的深孔,造成当前工艺精加工后不能进行热处理(怕影响精度),担心GCr15轴承钢,不做淬火处理。耐磨能力会受影响有多大。

1. 轴承钢与轴承钢滑动摩擦;
2. 几乎没有径向压力;
3. 小间隙配合;

网友:
轴承钢硬度(HRC):25.8,淬火后可以达到HRC61-64

网友A:
实在没办法了可以从润滑上想想办法。

网友B:
镶嵌一个硬套行吗

网友:
一个天一个地,不是一个档次

网友C:
能不能重新调整工艺次序来避免你说的问题?比如,先安排热处理,最后安排深孔加工?怕孔加工不动还是别的原因?

网友:
长期使用还是会磨损的,建议楼主最好是进行热处理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会,很大。

之前我们测试45#、40cr、2Cr13淬火后,耐磨几乎没变(用同种材质摩擦固定次数,看摩擦深度)。可以说明Gcr15影响很大的原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不能重新调整工艺次序来避免你说的问题?比如,先安排热处理,最后安排深孔加工?怕孔加工不动还是别的原 ...

主要是怕孔加工完后,淬火时影响孔的直线度。(工艺上暂时没有找到比较手的办法)。而硬化后再打孔(孔深200mm左右,直径30mm),又不易加工

网友(点评):
粗加工,淬火,精加工,注意余量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在没办法了可以从润滑上想想办法。

谢谢!现在是加的润滑

楼主:
引用 网友B:
镶嵌一个硬套行吗

孔比较深,且因为工况原因。其中一端只有几mm的小孔。套不易镶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