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如何 拉线传感器的使用

楼主(2020-09-08):
第一次遇到液压方面的拉线传感器,想知道有哪些注意事项

网友:
https://zhuanlan.zhihu.com/p/140760542

百度第一个

网友:
将钢丝绳低速拉出到量程最大处,在拉出过程中,要保持钢丝绳和出绳口不摩擦,钢丝绳的拉出方向应与位移传感器的侧面平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