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焊件型材GB新增规格怎么搞,哪位大师多多指教

楼主(2020-09-08):
Sw焊件型材新增自已想要的规格?

网友:
把自带的复制,修改,右键添加到库。

网友:
自学能力有待提高 另外 不要懒 某度上啥问题的答案都有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你的明白?

网友:
把新增加的型材加入到GB库里就可以。

网友:
自己编制一种,再添加到软件标准库里面。

楼主:
|晓昀发表于 09-08 22:50把新增加的型材加入到GB库里就可以。
谢了